[匠人手记]
心乱,偷个懒,再请教匠人按键流程.

楼主(2009-09-09):
(无正文)

网友A:
短击,指快速击键。(相对于长击)
释放,指按键释放后再执行按键功能。(相对于“按键闭合立即执行”)

一般来说,我们在处理按键时,是没有必要等到释放后再去响应的。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当一个按键同时具备长击和短击功能时,为了区分长击和短击,一般必须等到按键释放了才能确定是否为短击。

仔细观察165页的图,右下方,如果不支持“连击”和“长击”功能,可以在短击未释放时直接走这个分支。

另请参阅第157页 “如何区别短击和长击”一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