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发帖求教19寸等大尺寸触摸屏

楼主(2009-09-10):
不知道为什么,写的代码在19寸的触摸屏上就有飞线现象了,有没有谁指点下。

楼主:
目前所知, xp, yp, xn, yn 波形 如下
              V^ Xp            Yp
                 |-------      --------
                 | YpYn
                 |-------
                 |              XpXn
                 |              --------
                 | Xn           Yn
                 |-------      --------
                -————————————————————————》T

楼主:
单测某个轴时,Xp,Yp是测试时添加的正电压,是个恒定值,Xn,Yn接地

当Xp施加正电压时,Yp == Yn 是触摸点X轴电压,随着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另一轴同理。

现在看到的是,在边界时电压是这样的

              V^ Xp            Yp
                 |-------      --------
                 | YpYn
                 |-
                 | -              -
                 |  -----         - XpXn
                 |                    ----
                 | Xn           Yn
                 |-------      --------
                -————————————————————————》T

楼主:
可以看出,在开头的地方,会有一个抖动,这个已经解决,但发现在下笔,和提笔的时候,YpYn 和 XpXn 会整个电平有个大的波动,我想,可能是不同尺寸的屏的这个抖动会有不同,所以就使得17"和19"出现不兼容。
    由于缺少仪器,所以进一步的探查没有办法,所以也不能真正确定问题,有没有人能指点下呢?而就程序而言,现象就是最原始所读取到的数据已经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