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类型

楼主(2009-09-10):
请问,下面的计算有没有问题
uint data;
ulong  xx;
xx==1000*100/data;

楼主:
多打了一个=,
uint data;
ulong  xx;
xx=1000*100/data;

网友A:
uint,
ulong
是什么数据类型啊?

C语言里面没有这个啊?

网友B:
感觉有问题.1000*100结果太大.没地方放.

网友C:
语法上没问题,实际用要具体分析。

c是很灵活滴

楼主:
发现100*1000益出了,这样就行了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int data;
ulong  xx;
xx=(Ulong)(1000)*100/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