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请人拿砖来砸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10):
第一次?
不太相信;P

网友B:
拍他,使劲砸!!!!

网友C:
你这是笫一次上传吧

网友D:
看不太清
感觉背面覆铜和信号线间距太小了

网友E:
感觉还不错平

网友F:
U7,U8离得太近,片片会焊不上去

网友G:
丝印再做好点也OK
元件排得都很挤,为什么不用贴片呢???

楼主:
确实是第一次画,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目前所发现的问题总结如下:
1,最核心问题,覆铜距离太小(包括信号线之间距离),容易引起短路,这么小距离焊接很困难.当前将覆铜安全距离改为20MIL(0.508).这个教训很深刻,因为当初在画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更改这个安全距离,后来在本论坛找到了.
2,就是zyh1982418网友所说的U7和U8距离太小,也是因为没有经验造成的,没有足够的重视.
3,元件各过孔尺寸,当前有些封装由于是引用软件自带的封装库,有些是自己针对实物画的,对于软件自带的封装,由于没有仔细核对,造成过孔过小及焊盘太小的问题.(图中JP1及DIP管脚都有些问题).这个就是偷懒造成的最深刻教训.切记,切记.
4.晶震走线不是很好,线路走在了顶层,在安装时候容易碰触晶震外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走在底层.
5,元件布局确实有点挤,由于是学习之用,所以用的都是PIDP封装,便于焊接(我的焊接技巧可是臭的要死哦).最主要的是板子尺寸必须限制在10*10之内(省打样的钱,俺可是穷人!!!)
6,其他丝印确实做的不好看,继续改进.
7,还有....???????????????????????????????????????????????????????????????????????

网友H:
双面板布线,顶层和底层布线要正交,更有利于磁兼容。
地和电源回路没有走好。
你的光藕布局太远,且进IO口没有接终端,信号完整性有问题~

楼主:
to:starrysky0228
谢谢提醒,这点是没考虑到.
输入光偶因为前端加了电阻及电容,距离是远点,布局排不好.进入IO采用内部上拉(主要是测试,实际应用当然还要加缓冲)省了个外部上拉电阻.
输出直接采用了常用的输出缓冲加驱动芯片方式,一般没什么问题.

地和电源是要花点时间好好的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