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测试流程主要是什么

楼主(2009-09-10):
(无正文)

网友A:
若是一般电子产品,主要还是根据产品的技术要求,或企业标准,国家标准来制订,看产品归属于哪一类,哪一档次,来取舍适用标准.
所以先要分类,
其次找到适用的技术要求,或标准
再按要求逐一顺序地编写测试流程
标明每个测试环节所用的测试设备,测试要求及结论流向
最后是报告
有个东东可参考一下

楼主:
第一次做,不知道有没有用,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

网友B:
1.制定产品技术规格书spec
2.按照spec测试功能
3.ESD、EMC测试
4.温度、湿度测试
5.跌落、老化测试
5.小批量(100pcs以内)试产
6.量产

网友C:
sample----->EP------>PP----->MP

楼主:
好复杂,貌似我现在做的都是产品功能的测试,而不是像楼上各位说的板子性能的测试。

网友D:
是啊,如果是像智能电器类的产品的测试有没有?

楼主:
LS的情况和我一样呵呵

网友A:
先要拿到技术指标,企业标准之类似数据,再针对这些数据逐项测试

网友E(2012-08-24):
谢谢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F:
产品测试应该是看你做什么产品,不同的产品测试流程是不一样的

网友G:
老T叔已经完整的告诉你了  做测试得按照标准去做  标准一般从上到下有4类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企业标准  我们做测试的目的就是去达到某些标准 使自己的产品具有说服力 然后客户才能接受

网友H(2013-06-17):
晕啊,我现在也在做一款产品的测试,无从下手啊!有没可以参考的资料啊!

网友I:
产品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企业标准里面找到最关键的几个参数以及测试方法,然后测试看结果可否达到

网友J:
我觉得你想知道的是产品研发成功后,下生产线的测试方法,一般是贴片-AOI-ICT-F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