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0A问题

楼主(2009-09-10):
打算用CS5460A作一款电能表,但有一点不太明白。里面的电流,电压等相关参数的测量是有一个周期寄存器来控制的,即可以设定每秒采集多少次。那最后一次是否就是相对应的瞬时值。
另外,对于能量采集来说,是与时间成线性关系的。所以呢,如果从串口来读取能量寄存器,那么,读取的值是代表这一次转换周期所采集到的能量呢。还是能量的一直累积。例如:每秒采集10次能量,那是不是能量寄存器的值就是最后100ms的能量值呢?还是从开始上电到当前时间的累积。
再者,启动AD转换的命令发送后,在一定的周期后,完成AD转换后,是不是就停止等待新的转换命令。
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芯片,不太了解,希望有用过的朋友能给指点一下,在些感谢。。。

网友A:
哈哈,我也是准备用这个芯片,不知道怎么写程序的,我再请教一下其他人,到时我们一块交流一下哈

网友A:
兄弟:留个QQ号咯,到时我们一块讨论一下,我现在也在用这个IC,也是第一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