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试下这串口调试工具,号称是最酷的

楼主(2009-09-10):
软件简介:

SuperCom是广州信先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www.xxxmcu.com)自主开发的免费开放软件,专门设计贡献给广大电子开发者,堪称为世界上最酷的串口调试软件,足以让使用者爱不释手!
SuperCom可以在Win95/98、Win2000、WinNT、WinXP下面运行,软件功能主要为:
1.接收从串口进来的数据并在窗口显示。
2.可设置每行显示的数据数(仅限在16进制显示)。
3.接收窗口和发送窗口独立分开可自由摆放位置,不需要时可设置隐藏。
4.所接收到的数据数据显示方式可以选择为字符方式或者HEX方式。
5.串口波特率可以选择为110bps-256000bps.(波特率>115200时需要硬件支持)。
6.可以选择“5、6、7、8”四种数据长度。
7.可以选择为“1、1.5、2”三种停止位.(1.5停止位需要硬件支持)。
8.第9位数据可以选择为“无、奇校验、偶校验、1、0”四种方式。
9.可以选择“无流控、软流控、硬流控、自定义”四种流控方式。
10.串口设置在程序关闭时自动保存,打开时自动载入。
11.可以在接收窗口按键即发送该键值。
12.可以在字符串输入框输入您想发送的字符串,并发送。
13.可以在字符串输入框输入您想发送的HEX数据串,数据的值从00到FF,没有任何限制。
14.可以定时重复发送数据,并可以设置发送时间间隔(最小为1ms)。
15.可以在发送字符串时选择发送新行,即自动加上回车换行。
16.可以打开一个文本文件或者一个二进制文件并以当前波特率发送到串口。
17.可以保存窗口内容到一个文本文件,文件名取自当前时间,保存在当前目录。 18.可以即时显示发送的字节数和接收到的字节数,按清除窗口将会清零。
19.这是个绿色软件,单个文件即可执行,不会给您的机器增加任何负担。

精彩图例:

多功能主界面控制图

注:每行显示数控制只针对16进制显示有效,可通过滑动条或+ -调节,调节范围为:0-32

通过弹出式菜单设置串口参数

两窗口位置可随意组合放置

在无需发送数据情况下可隐藏发送窗口,保持最简洁的使用界面

网友A:
下了,试试看

网友B:
搂主请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C:
Btye MSB or LSB 选择,这个很重要,否则不方便

网友D:
实用的功能 一点没增加

就是界面不同

一个工具软件把界面搞得这么花哨干什么,没什么意义。

网友D:
不喜欢,不下载,也不跟你免费测试

楼主:
楼上的“实用的功能 一点没增加”,那具体你需要些什么功能呢,我的设计思路是做最精简有用的部分,有些功能在实际应用根本没有,加上反而累赘。

网友E:
串口突然物理拔掉后会是什么样?

网友F:
选择串口最多才9个,我的机子串口很多,隐藏了设置,没好处

网友G:
LS是老手,呵呵,99%的软件会死机,甚至导致系统死机。
我的eagleCom就不会。

网友H:
尊重一下别人的劳动

楼主:
8楼的朋友我测试下串口突然物理拔掉软件依然能正常运行
9楼的朋友你说的很对串口最多才9个处理得不好,我会改进的,使用时候应该不用经常设置吧,隐藏起来界面不是更简洁

网友I:
正在做串口测试实验
给你免费测试了一下,好像有问题!
我用龚建伟的收到是123456
用你的收到的是 ?23456
不知为什么,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

网友J:
小菜了, google上有个虚拟窗口的,拔掉物理串口也可以帮你虚拟一个出来。 哈哈 ~~~

我就常用笔记本,没有串口,所以找了这样一个东西。 嘿嘿,以前介绍过的。
http://sites.google.com/site/ziyuanku001/ruan-jian-xiao-gong-ju

楼主:
10楼的,谢谢你的测试。我做了测试没有问题啊,你具体是什么情况是发送123456,接收?23456吗?你的波特率设置正确没有

楼主:
14楼的朋友,如果你的电脑没有也可以选择我们公司的USB转串口模块,特价16元!
详情请进我们的网站www.xxxmcu.com里面的产品展示或淘宝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6b016&x_id=0db1

网友J:
这种东西我买了3个扔了3次! 扔了就绝对没有捡回来过!

楼主:
为什么呢?不好用吗?

网友K:
LZ软件的功能一般的串口工具都有啊。
希望LZ可以做得更精一点。
个人觉得用起来方便与否是判断软件好坏的重要标准。
顺便说一下,以前用过“串口通”。
祝LZ好运!:)

网友L:
既然是“串口调试”工具,增加自动应答就有必要:
比如收到某一包,可以选做奇偶校验/简单和校验/CRC校验、自动应答ACK/NoACK、(你做过工业现场通信就知道该做那些了);如果做出来标准协议甚至可配置协议的调试工具肯定有人要(用盗版的肯定也多)。
界面上下点功夫没有错,基本功能一样的话谁都愿意选漂亮点的。

网友M:
我做过一个可以枚举系统中所有串口的, 系统中有几个串口就显示几个选择项, 最多可以支持到256个.
如果是虚拟串口(比如用USB虚拟的), 当设备拔出时程序会自动关闭连接, 安全停止访问串口驱动程序.
LZ如果不嫌麻烦, 就把这些功能加进去吧.

网友N:
还是自己根据实际调试时写的串口软件比较好

网友G:
正在做串口测试实验
给你免费测试了一下,好像有问题!
我用龚建伟的收到是123456
用你的收到的是 ?23456
不知为什么,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
引用 网友I:

呵呵,也测测我的eagleCom啰。

网友N:
龚建伟 有个版本的 被人改来改去的发布的

比如用SPCOMM组建的  2个好像流控的属性设置了 true后 就会 收不到HEX 的01 03 等几个数据

网友N:
MCUISP 的鹰串 很不错
一直在用
如果加入 行列的 固定显示 这样查看比较方便
----------------------------------------------------------------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

-------------------------------------------------------

网友G:
谢楼上美言。
没完全领会你的意思,有时间QQ交流。
十六进制的话,可以通过调整窗口大小达到每行显示16个字节的目的。
鹰串这名字不错,呵呵。
鹰串有不少时间没更新了,因为没发现新的Bug,也没有很想增加的功能。
其实初衷只是想弄个有源码的sscom32,以便和mcuisp.exe组成下载+调试联合工具。

网友O:
LZ,大作在发送较长的文件时,一会儿就进入不响应的状态了,愚以为,怎么的也得给用户个机会在半道上把传输过程给KA掉吧。。。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的及是,这时我的疏忽,发送文件的进程完全占用了资源,所以软件没有响应,我会再改进的,谢谢你的问题!

网友P:
LZ,大作在发送较长的文件时,一会儿就进入不响应的状态了,愚以为,怎么的也得给用户个机会在半道上把传输过程给KA掉吧。。。
引用 网友O:

不但是发送的时候,就是接收的时候都有这毛病,99%的串口软件接收到的数据比较多时就死机,我估计是显示窗口的缓冲区溢出了.不信啊,你高速接收数据10分钟试试,绝大部分的串口软件都死机

楼主:
那你帮我试下这个软件会不会死机,按我以前的测试是没问题的,只不过高速接收数据10分钟,缓冲的数据量太大,刚点击编辑框查看数据时,软件会还原所有数据,会卡机一会儿。

网友Q:
东西是不错,号称就太忽悠了,,,,
提点 最高波特率才115200,发文件的时候速度还不够快哟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串口一般的速率不能太大的,太高要有硬件支持的,一般的串口调试软件都是这个极限。

网友R:
串口工具我一般都是用自己编的(因为自己的产品都带协议的,用普通只能看收发数据的太痛苦),多线程,同时带十几个串口都没问题。

楼主:
对于具体的应用还是要具体的软件配合,这个软件是通用软件当然也只能显示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了

网友S(2010-01-21):
还是简单的好 sscom32 就好用简洁实用!

网友F(2013-08-04):
我从朋友处得来这个串口调试助手,觉得不错:

网友T: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残酷的。

网友U(2015-07-23):
只能说...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