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

楼主(2009-09-10):
我的设备上有6个按键,怎样处理,实现按任意按键从待机模式恢复?

网友A:
用6个IO口接6个按键到一个外部中断口,平时IO口输出均输出高电平(上升沿产生中断),任一按键按下时产生中断唤醒,唤醒后再检测是哪个按键按下了

网友B:
用6个二极管接个或逻辑电路,接到P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