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电源适配器故障

楼主(2009-09-10):
(无正文)

网友A:
先拆开看看吧

网友B:
电解电容干涸了,拆开换一个,68uF/400V

楼主:
谢谢回复!已经拆开了,空载时有19V的电压,负荷带不到1A电流,从结构上看,第一级是功率因素调整(IC: 4853);第二级是反激式电路(IC: BT24A007)芯片驱动的;第三级是整流,电流电压检测控制(IC L03AIW)。这三个IC都没有查到相应的资料,那位能提供,那就太感谢了!
  另电解电容是没有问题的。谢谢你回复。

网友C(2009-12-12):
电解电容靠相面看不出问题,代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