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个C数据类型的疑问

楼主(2009-09-10):
大概是这样的:
unsigned char a = 20;
unsigned char b = 30;
unsigned int c;

c = a * b;

看到书上说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但是我用DEV C++试了,没有问题,隐式转换是跟编译器有关的吗?

我可以解释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原因,但是不能解释结果正确的原因。
强制类型转换要耗费我N多字节,而我的Flash就剩下最后这性命攸关的几个字节,另有一种写法:
c = a;
c = c * b;
这比强制类型转换要耗费更多字节,
所以,我能否冒这个险......

网友A:
可以啊    怎么得不得正确的答案?

网友B:
同意和编译器有关

楼主:
我可以解释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原因,但是不能解释结果正确的原因。
强制类型转换要耗费我N多字节,而我的Flash就剩下最后这性命攸关的几个字节,另有一种写法:
c = a;
c = c * b;
这比强制类型转换要耗费更多字节,
所以,我能否冒这个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