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MCU做FEC的吗

楼主(2009-09-10):
如题,搜了一下大部分使用FPGA或者DSP做FEC的,有没有用MCU做得啊?用MCU做好做吗?STM32能做得来吗?选型要考虑哪些方面?

网友A:
看通信速度,一般的通信,FEC可以用MCU。STM32算很快了,估计100kbps的FEC可以胜任。
也要看你用的FEC编解码算法。
CPLD/FPGA都是用于很快的通信。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使用在一般通信,速率不是很大,这种低速通信一般用什么算法比较合适啊?

网友A:
呵呵,我帮你指个路。通信版的大版主。

楼主:
谢谢,去通信版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