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TKStudio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9-10):
下载并安装了TKStudio。

编译TKStudio自带的例子simple,也正常,

但是,如果选择目标cpu为lpc2104,编译错误:

Assembling .\Startup.s ...
Fatal error: A3903U: Argument 'DARMNXP' not permitted for option 'device'.
1 Error, 0 Warnings
Compiling ".\main.c" ...
Fatal error: C3903U: Argument 'DARMNXP' not permitted for option 'device'.
Result: 2 Error(s),0 Warning(s).

奇怪的是再目标cpu为原来的lpc2103,

编译还是显示:

Assembling .\Startup.s ...
Fatal error: A3903U: Argument 'DARMNXP' not permitted for option 'device'.
1 Error, 0 Warnings
Compiling ".\main.c" ...
Fatal error: C3903U: Argument 'DARMNXP' not permitted for option 'device'.
Result: 2 Error(s),0 Warning(s).

楼主:
怎么会有这种低级错误啊?

网友A:
非常抱歉,上一版本由于一文件的改名而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出现。
我们会在下个版本进行更正。

目前,您可以将附件解压到TKStudio安装目录,覆盖之前的文件。

楼主:
谢谢。
问题解决了

可是又有一个问题,
配置IAR for arm工具链有问题啊,

总是提示: 没有找到需要的IAR工具链。。。

网友A: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面检测一下问题的所在:

1. IAR-ARM工具链版本号是否为5.11?

2. 看看Embedded Workbench 5.0 Evaluation\ARM\bin\目录下是否有
iccarm.exe iasmarm.exe ilinkarm.exe 等文件

3.测试一下TKStudio自带的例子工程,看是否也找不到工具链。

楼主:
是4.42版本,难道只支持5.11版IAR?

网友A:
是的,目前IAR ARM工具链只支持5.11版本

网友B:
恩,确实比较低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