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失败

楼主(2009-09-10):
做一个秒表,花了三天时间,最终失败了,原理没问题,只是焊接太复杂了,用的万用版焊的,实在是眼花缭乱,很是失望。

网友A:
无语
“万用版焊的”又怎么了?

网友B:
万用板也得规划布局,否则以后布PCB也会失败的。

楼主:
那我是应该继续查找原因吗???我查了3边都没问题啊,都想放弃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欲速则不达,等心情好了再找原因!
前两天也是用万用版焊的,前两次把版都焊废了,郁闷至极,看了个电影,没一会心情好了,再焊,不过第三次课成功喽!:)
别放弃,其实成功和失败之间只差一点点!

网友D:
有信心就会有希望!相信自己!

网友E:
你遇到啥问题那么难解决了,说说看呢。秒表用实验板做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