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提一个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9-10):
准备用单片机自带的10bitAD进行模数转换。参考电压准备使用给单片供电的3.3V电源。3.3V电源是通过LDO产生的,看一下SPX1117和LM1117的数据手册,它们产生的3.3V电压的最大有正负百分之二的误差。看了其它厂家的3.3V的LD0,有点误差可以做到正负百分之一。
有些网友讲不能用给单片供电的电源做AD的参考电压,是不是这个原因?LDO的输出电压误差比较大,批量的时候,导致AD参考电压不一致,测量不准确。
有些网友用TL431做AD的参考电压,查了手册,TL431的数据手册,它输出的2.5V参考的电压的误差也是为正负百分之一,基本和LDO差不多。从电压误差来讲,个人认用TL431产生参考电压没有什么优势。
是不是从其它角度来看,系统使用3.3V供电,因为带了比较多的负载,导致3.3V不是很纯,纹波比较多,做AD的参考电压不是很合适。通过TL431产生参考电压,可以避免系统电源3.3V上波纹的影响。
查了其它专用参考源,如motorola的的MC1404P5,它的输出参考电压误差也是正负百分之一,AD公司的AD587输出参考电压误差很小,正负百分之零点一。
请问选用AD的参考电压要考虑哪些因素,什么是主要因素。如何克服参考电压源本身输出电压的误差?

网友A:
思路错误,如果你的系统需要高精度,则不可能单纯靠选择器件解决。
只要器件是稳定的,要靠系统校准来解决。

楼主:
只要达到百分之一的精度就可以了。不想去校准,麻烦。

网友B:
楼主用内置的10bitadc,估计也不会太在意精度了,用tl431够了

网友C:
哈哈
你忘了看温漂了
用热风枪一吹就知道了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