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指点DDR2与ARM的接口。

楼主(2009-09-10):
(无正文)

网友A:
别用 2450 好了

网友B:
四个bank的DDR2内存颗粒,最大容量为512Mbit(64MB),128兆要扩两片(需要2个片选信号)。
然后,看看2450有datasheet能否满足这样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看过2450的手册了,里面没有说怎样接两片DDR2,demo板上是用nSCS0做的片选,2450一共有两个RAM区,另一个为nSCS1。 nSCS0的bank为64MB的空间,nSCS1为1GB大小的空间。 不知能否用nSCS1作为第二块DDR2的片选。 并且其他的信号线是否也要和第一块DDR2相同呢?

网友B:
是的,其他信号和第一块DDR2接一样的线。一般来说,片外总线上,除了片选信号以外,其他信号(地址,数据,读/写控制等)都是共享的。
不过2450我不了解,最好还是仔细看看数据手册,nSCS1能否接DDR2,或者NOR,NAND flash必须接这个片选空间等等,要仔细慎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C:
你得看支持几个sdarm的ncs,有些ncs只能支持flash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 SDRAM和MDDR都是两个,但是在手册的参考设计上只给了一片4个bank的DDR2设计,并且手册上没有提到怎样接两片DDR2. 很是郁闷。

网友D:
请问DQSn有几根?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 cpu上只有DQS0,DQS1两根线。 但是DQMn有四根。 如果想用两片16位的64MBDDR2组成128MB的16位DDR2,应该怎样接呢? 谢谢。

网友D:
抽空看了下S3C2450的datasheet,controller DDR2只能支持4bank,16bit。SDRAM才可达到2pcs,32bit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也就是说,2450只能接一片DDR2。 它的nSCS1是不能接DDR2的,是吗?

网友:
单片DDR2(x16) 的性能和容量,是跟S3C2440的2pcs 32bit(x32) SDRAM一样的;
所以,用单片64MB(x16总线) DDR2,比2片SDRAM的要省钱、省地方。

nSCS1是可以接另外一片64MB 的DDR2,跟nSCS0一起构成128MB的RAM容量的。接法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