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使用stm32的硬件看门狗后,能否再ISP?

楼主(2009-09-10):
请教各位有没有在将独立看门狗配置成硬件看门狗后,再使用ISP更新程序?

网友A:
应该会有问题。

网友B:
ISP连接以后手脚要快点,呵呵。
没有听到有人反应这个问题哦,难道都不开硬件看门狗?

楼主:
谢谢,看样子只能在想更新程序时再把硬件看门狗关掉。同时请问版主,我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要怎么对用户选择字进行设置,不知那里有这样的资料?

网友B:
经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答案是:硬狗开启后,ISP也没有问题。
1、反编译BootLoader代码,发现里面有清狗指令。
链接: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ghlight=%2Bpheavecn
2、用万利开发板实测,设置硬狗开启后,也不影响ISP。

Note:该反编译代码基于BootLoader2.0,实验也是。但相信更高版本也会处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