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mod加载模块出现无响应问题

楼主(2009-09-10):
(无正文)

网友A:
拷贝个大文件试试。或许这个模块影响了网络,也有可能。

楼主:
谢谢王会计
使用nfs拷贝大文件出现错误:nfs: server 192.168.1.10 not responding, still trying,
10几K的小文件就没问题,怀疑是DM9000丢包,ping了一下,发了200多个包也没出现一个丢包的情况

另外请问我是使用mount -t nfs -o nolock 192.168.1.10:/opt/FriendlyARM/QQ2440/root_nfs /mnt这个命令加载的,在网上看到mount -t nfs -o intr,nolock,rsize=1024,wsize=1024 192.168.1.3/root/somedir /host这个命令,有人说可以保证cp大文件时候防止nfs崩溃,这个rsize和wsize的数值是根据什么确定的?我怎么查看我的系统中这两个值当前 是多少?

网友A:
如果用两个pc 这种mout没问题,就是你的嵌入系统的网络问题。
不一定是硬件的问题,也可能是软件问题。
你先弄个usb的网卡,如果没问题,基本就确定是你的网络部分的软件或者硬件问题。
这时候,用原厂的开发板测试一下,如果原厂的没问题,就是你们自己的设计问题了。
dm9000用的人很多,不可能出现问题,要是有问题,也是你们自己设计或者软件程序的问题。

楼主:
多谢wangkj,现在搞定了,的确是嵌入系统的软件问题,我使用mount -t nfs -o intr,nolock,rsize=1024,wsize=1024 192.168.1.10:/opt/FriendlyARM/QQ2440/root_nfs /mnt命令挂载后,cp 50几K的文件就没问题了,再大的还没测试过,可能当初移植内核的时候,不知道那里没设置好,还得查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