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看到不解的地方!

楼主(2009-09-10):
这些天来,研读了一下电磁兼容方面的书,找了一些高速的PCB板的图纸来看,发现有很多地方不解~

楼主:
这个线,在这里这样走,不符合布线规则,这里怎么会这样 ?何解?

楼主:
这里这样布线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既然是高手,按道理也不会布出这样的线来,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布出这样的线来?

网友A:
人家的疏忽你还以为是高级技术呢

网友B:
不太同意版主的说法,原因很简单,单独检查每一层,很容易就发现了!
也可能,这就是哪家公司的员工画的练习版,不是正式的产品。
谁是做主板设计的?出来说说!

网友C:
太“高手”了

网友D:
一个抽象派画展上,有位大师问:这幅作品画的是什么?路过的保安:先生,这是电灯开关....

楼主:
(继上)这几天看过一点资料,本贴的第一个图中的那两条线,是保护线或分流线。
保护线:从源到目的地全程围绕时钟线、周期信号线、差分对或系统重要(强干扰)线路的零伏印制线。
分流线:是在整个布线路径上,直接位于强干扰传输线之上/下且平行于这条印制线的布线。

在很重要的敏感印制线有串扰失真时,或在信号线上有过多的RF能量时,常使用分流线即在信号线旁平行或紧邻布置零伏印制线,以便提高对差模磁通的衰减。此时分流线就如同镜像平面一样。

楼主:
继上
第三个图:应该属于设计失误,也可能是我们认识上的不足。
理由:
就算要做到阻抗匹配,也不至于采用尖峰,不符合EMI。
就算增长印制线长,达到传输时序一致,也不至于在乎这一点点延迟。

楼主:
第四图,看上去像是自动布线,线连接的还算不错,只有少部分电路有毛刺,元件布局上有点位置问题,适当调一下就可以了。布线规则上还要调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有50多人下载了PCB,怎么没有一个人来说说这个电脑主板的优点和缺点呀
莫非不是同道之人~?

网友E:
关键的信号线没问题就行了,
一些低速的信号线,即使有锐角了,又能增大多少emi的辐射。
我猜这些人布线都是先布关键的信号线,如ddr,北桥,cpu,一些简单的外围就是自动布线,然后加以调整。

网友F:
同意12楼说法

网友G:
我很怀疑第三个图是不是用了99se上的推挤功能才会这样的。按理说用手工不好画出这种锐角的效果来的

楼主:
14# ll_sd 99SE貌似没有推挤功能吧。AD9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PCB应该是工艺品,搞成这样,难怪现在的电脑没用几个月性能就烂起来。如果不是这样更新怎么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