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640在串口窃电中功率计算问题

楼主(2009-09-10):
在RS232串口窃电中,为了尽可能获得大电流,使用DCDC MAX640,其文档说其效率通常在80%以上,其功耗低,其图如下;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在串口的4,7脚的典型电压和电流为+-12V,+-8mA,故4,7脚能提供的功率为P=12X8X2=192mW。(实际会低一些)。假如MAX640的转换效率有70%以上,那么当输出3.3V电压时,按照I=192X0.7/3.3=40.7mA计算,就有40.7mA的输出电流。这就可以满足+3.3V,20mA的负载需求。   可是在做好电路,测量负载能力时,有的办法是:有一个可调电阻R接max640的输出端,调节可调电阻R,当使MAX640的输出电压恰好不再被拉低,此时的最小电阻值是1.6k左右,按照3.3V计算,最大电流仅2ma左右。这与40.7ma相差太远了。
    现在想问的是:是上面的假设40.7mA的推论不对,还是测量输出负载能力的方法有问题?电路对不对?串口有没有可能提供20mA的电流,有没有更高效率的电路?
                           [localimg=321,187]1[/localimg]

网友A:
注意:
+-12V是负载开路时的电压,而不是+-8mA输出时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