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做51的上位机控制显示

楼主(2009-09-10):
最近接到一个项目:
1、单片机为C8051F020,起控制外围电路作用
2.上位机通过USB与51连接,控制与显示相关数据,界面使用VC编写

问,如何做简单  开发周期短?
我的思路是使用USB转串口的芯片直接连接,设备的驱动安装在PC机后,对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编程就OK了。
不知道可行吗

楼主:
咋没人来呢  快说说!

网友A:
换成带usb口的c8051更好吧

网友B:
带usb口的c8051 价格贵吧。

用USB转串口当然可以。
成本也不高,可靠性也不错。

网友C:
串口的速度比USB慢,还是串口的可靠性靠协议来实现.

楼主:
带USB的C51   帮我介绍一下
还是想知道我的方案可行吗?
我们公司找了个外协单位做这个  要价1万  是不是太贵了?

楼主:
除了这个 还有没有别的方案

楼主:
USb转串口的方案  会不会影响速度问题

网友D:
C8051F320带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