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没有人用过AVR做工业控制??

楼主(2009-09-10):
请教各位:
AVR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比如说ATMEGA48~~~~
如果用,怎样处理才行呢?
谢谢

网友A:
AVR本身就是工业级的芯片,至于你说的工业控制那是个系统工程,并不能完全依赖于芯片本身的抗干扰能力,谁都有挂的可能。

网友B:
据说AVR的抗干扰能力好不好与芯片有关

网友C:
AVR用做工业控制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啦

网友D:
应用在工控领域太多了

网友E:
AVR应该算主流MCU了,做工控完全没问题。就是在做电机控制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网友F(2009-10-10):
AVR本身的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好的,但是你外围电路设计不合理的话那整个系统抗干扰能力还是不行的

网友G:
AVR在模型的无感无刷电调中用的相当的普遍,那个电机功率可不小,干扰也不小。

当然,和工控场合的系统可靠性要求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而可靠性,更多的取决于系统的整体设计,可不是选某个CPU就能全搞定的。

网友H:
用于工控没有问题

网友B:
我用过AVR做过机器人的控制,很好用,不过不知道工控如何。

网友I:
没用过,AVR功能这么强,选择合适的芯片应该可以吧

网友J:
AVR没问题。我们低端的CNC控制器都采用AVR单片机。整个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与控制核心,跟外围电路设计,电源电路,软件设计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K:
我在用AVR搞消防系统很稳定,用了一年多没问题。抗干扰主要和外围电路于屏蔽有关。如果想要在一个强干扰的环境里稳定工作,必须把屏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