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线烧录问题

楼主(2009-09-10):
各位高手单片机在线无线烧录能实现吗?我公司有一产品电路板焊好后需要用塑料盒密封起来再写程序,请问大侠们能否实现?如果用红外线的话是否需要专用接口芯片,用什么型号芯片比较好。谢谢!!

网友A:
如果有外接接口,哪怕只有几个io,都可以用iap实现

用红外线当然也可以,就是成本大大增加了

楼主:
楼上能详细说说吗?我对单片机不熟悉你说的有红外接口指的是单片机自己带的吗?“都可以用iap实现”是什么意思?成本大概要增加多少呢

网友A:
晕,ls,你电路板都做好了,单片机有什么功能还不清楚吗?

网友B:
当然可以,ZigBee设备的升级就是这样的

网友C:
请问用啥MCU,还要先包装好再烧录程序,用无线烧录也要你的板子支持

网友D:
433Mhz 的读卡机我刚做好  无线配置信息 和升级更新代码

就是容易错误

下载时 某些块错了,只好再下,错了再下
直到全部接收到code 后CRC对了 才自己升级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支持!哪位高手能提供个具体电路来参考下吗?由于要量产成本要尽可能的低。用的是89E54

网友E:
没什么不可能的,只是可靠性会成为大问题。

楼主:
红外线的可靠性也不行吗?能说详细些吗?如红外接收头与MCU烧录口之间还需要什么专用芯片吗?

网友F:
连单片机都不熟悉,你怎么做这个东西呢?找个会做的人来做是最最最正确的一着。

网友G:
各位高手单片机在线无线烧录能实现吗?我公司有一产品电路板焊好后需要用塑料盒密封起来再写程序,请问大侠们能否实现?如果用红外线的话是否需要专用接口芯片,用什么型号芯片比较好。谢谢!! ...
引用 楼主:

这 不过是 tftp 的 wifi 板本 吧.

只是為何要这般做? 是博士论文就不奇怪...商业上,神经病?

网友H:
哎,还是建议LZ的老板把LZ换掉最好。。。

网友I:
密封还能谈红外线传输?还是开除了好

网友J:
成本问题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