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阻抗分析工具中,阻抗和走线的长度无关?

楼主(2009-09-10):
the value of the impedance will be determined by its physical construction and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electric material:The width and thickness of the signal trace
The height of the core or pre-preg material either side of the trace
The configuration of trace and planes
The dielectric constant of the core and pre-preg material

网友A:
那是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反映传输线上所走“行波”某点的电压和电流的比值,与线长无关。

楼主:
谢谢楼上,那一般说的阻抗匹配也是指“特征阻抗”的匹配么?我想在PCB上设计一天线,想知道匹配阻抗怎么计算.

网友A:
匹配有多种要求,通常是“源——负载”无反射匹配(即Rs = RL*)。直观可参照Smith图。

网友B:
这个值的阻抗将取决于它的物理结构和电特性的介电材料:宽度和厚度的信号的痕迹
  高度的核心或pre-preg资料的痕迹
  配置的痕迹和飞机
  复介电常数的核心和pre-preg资料

网友C:
传输线本身的特性。
特征阻抗和电阻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