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和功放的问题

楼主(2009-09-10):
(无正文)

网友A: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B(2009-12-12):
高手指点,

网友C:
貌似mic分有源跟无源的吧!

网友D:
你那个电路是手机上,话筒抗射频干扰的,跟话筒电路无关。
话筒分很多种,有动圈的,有电容的,还有驻极体的等。
偶们常用的卡拉OK话筒是动圈的,话筒放大电路要用变压器耦合,
广播级的话筒常用电容的,需要48V供电电压,也叫幻像供电。
而最常用的就是驻极体话筒,体积可以做得非常小,效果还可以,比如耳机里,手机里,**里等,
而驻极体话筒是有源电路,里面已经带了一个放大用的MOS管,需要外部供电,一般用5V电压串联一个几K的电阻给它供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