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74系列的二四译码器

楼主(2009-09-10):
我查到74139,74156都是二四译码器,但看他们的真值表,输出总是一个低电平,其他的输出为高电平.我想问的是,有没有这样一个二四译码器,输出是只有一个高电平,其他输出为低电平,有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A:
低电平有效是intel的一个规定,因为符合这个规定的电路(很多)的“片选”都是低电平有效,你要一定要高电平,可以在后面加反相器呀

楼主:
低电平有效是intel的规定?
原来是这样

网友B:
不是什么Intel的规定,而是负逻辑设计的要求,为的是上电暂态的逻辑稳定。

楼主:
哦,谢谢了
真不知道这种规定你们是从哪儿知道的,难道设计过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