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电平的方波转换为负电平方波的实现方法

楼主(2009-09-10):
(无正文)

网友A:
我用ad的时候双电源用的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数字上,上面也没说速度  你买块试试吧!ICL

网友B:
假定输出为A+ = 5V(高)/0V(低)、A- = 0V(地)。  A+不变,A-原为地,改为+5伏就行了。

网友C:
一个双电源比较器,一个三极管
调整参考电压,比较器可以将0~5转成  -5~+5V, 后面的三极管实现-5~0V变换

网友D: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输出串联一个电容,再接个二极管到地,输出从二极管上取得。

网友E:
回复 网友D:
awey 再解释清楚吗,画个图什么的,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谢谢!

网友F:
回6楼:
到模拟教材上找二极管箝位电路。

网友G:
原来还可这么简单

楼主:
我后来自己想到用光耦实现了,我把我的电路拿出来 与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怎么不能把我的电路发上去呢?:(

网友H(2017-05-15):
你好,能否贴出来学习一下啊,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