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引脚问题

楼主(2009-09-10):
stm32f103vb,在usart1的发送(只发送)的时候,用示波器测量Rx(PA10脚)看到高电平但会有一个低电平的脉冲,RXNE也有时会置位,数据寄存器也会有莫名其妙的数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看看焊接是否有问题;
其次,原理图设计是否有问题;

楼主:
其实我利用的是一块开发板上引出的脚,焊接应该没问题,除非它原理图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