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高频三极管有哪些常用型号?

楼主(2009-09-10):
(无正文)

网友A:
高频大功率电路的输入输出阻抗都很低,厂家不不可能生产高反压中功率,要找你这个耐压和功率级的管子,可能比在和尚头上找个虱子还难

网友A:
对讲机用得最多的是2sc1971, 35V, 2A, 10W, 供电电压绝不能超过13.5V

网友B:
有些功放模块到是用50V电压供电,但是再高的没见过,楼主去飞思卡尔找下,大多是场效应管,而且是两个一起的那种,价格也比较高

网友C:
品牌有要求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实际耐压需要50V以上。
MOS管不太适合,问了下MRF175之类的,价格200左右。太贵了。

http://www.una-elec.com
QQ:101046388

网友D:
彩电视放管耐压高,截止频率也高,功率也行,就是增益低点。

网友A:
电视机视频带宽4.5M, 从稳定性的角度看, 视放管的特征频率不可能过高, 大多数集中在50-100M, 鲜有200M的管子, 而且视放管都是高反压小电流的, Pcm也在1~1.5W范围

网友E:
1971好像是功率推动管,输出功率不会超过2W的,一般功放管是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