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100M的阶跃信号,AD的选型?谢谢。

楼主(2009-09-10):
如图,一个阶跃模拟信号,
实际波形“阶梯”不明显,阶跃处是渐变的

在0到5V之间跳动,想用AD把其转化为数字信号?
不用恢复波形,只要每个周期内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请问对AD的参数有什么要求?
如多少MSPS?
AD的时钟?等。。

谢谢。

楼主:
我们想把分辨率做到14bit.
初步考虑采样率得大于100msps吧,
每个周期内把模拟信号采到,转换成数字信号即可,

但感觉还是至少得200MSPS才行

。。。望高人赐教。

楼主:
mission impossible!
引用 网友A:

这位朋友,为什么impossible, 哪个地方不行,或者,理论上的AD参数吧。。

楼主:
算你一个周期抓10个点,那得1GHz的采样速率。

这个指标的AD恐怕你是没有机会买到的了。
考虑用10个100MHZ的AD组合起来吧。

楼主:
如果分辨滤要求不高的话,比如4个bit。 也可以考虑用n个高速比较器的方法,并行读取。

网友B:
算你一个周期抓10个点,那得1GHz的采样速率。

这个指标的AD恐怕你是没有机会买到的了。
考虑用10个100MHZ的AD组合起来吧。
引用 楼主:

假设LZ买到了8bit的,那么数据量是1GBps,俺很想知道,LZ把这些数据存哪儿?

楼主:
假设LZ买到了8bit的,那么数据量是1GBps,俺很想知道,LZ把这些数据存哪儿?
引用 网友B:

FPGA并行高速读取,并处理,
这个数据量是比较大,俺也头疼。。

楼主:
算你一个周期抓10个点,那得1GHz的采样速率。

这个指标的AD恐怕你是没有机会买到的了。
考虑用10个100MHZ的AD组合起来吧。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采10个点呢,采那么多干吗?
我一个周期采1个点,只要把时序做好,应该就行了啊

网友C:
你这个阶跃信号的周期是固定的吗?

楼主:
你这个阶跃信号的周期是固定的吗?
引用 网友C:

对,是固定的,就是100M。

网友D:
可以用多个AD提取,就是AD之间怎么和MCU交换数据的问题,我瞎说的

网友A:
每个周期采一个点?!puzzle中!
如果按照一般的模拟采样 100mhz的信号几乎是不可能的!达到完整采样波形必须达到耐奎斯特定理!也就是最少采样周期大于两个点,就按照最少的来讲200m的AD!你去哪里买?!大陆还没见过,听说这种芯片因为技术上什么原因不会在大陆卖!

网友E:
耐奎斯特定理是针对正弦波的。
对脉冲波,就算保留5倍的基波频率,即500MHz,采样频率至少要1GHz。
14位分辨率,1GMz的采样率,不知道这种AD有没有?即使有也是天价。

网友F:
明确的说,楼主买不到这样的AD
800M,6bit的flash ADC在美信官网的报价就达到了30多美元
14bit用flash ADC根本就不现实

楼主:
我不需要把模拟波形还原,就只需要采到数,转成数字量就好了。

这样不行么?我只要在一个周期,采到一个阶跃信号就行了啊

请注意它不是正旋波。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要用大于100M的采样频率去采吗?

就用100M不行么,它不是正弦波啊,就是直流电电压啊。

谢谢讨论。

楼主:
好吧,实际上它不是规则的阶跃波,
即,“阶梯”不明显,是渐变的,我用100M的采样频率来采,再AD转换,

为什么采样频率非要比100M大呢???望赐教,谢谢。

网友G:
LZ:

不看书也得学会查网络。

下面转百度一文:

采样定理:
  在进行模拟/数字信号的转换过程中,当采样频率fs.max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fmax的2倍时,即:fs.max>=2fmax,则采样之后的数字信号完整地保留了原始信号中的信息,一般实际应用中保证采样频率为信号最高频率的5~10倍;采样定理又称奈奎斯特定理。
  1924年奈奎斯特(Nyquist)就推导出在理想低通信道的最高大码元传输速率的公式:
  理想低通信道的最高大码元传输速率=2W*log2 N (其中W是理想低通信道的带宽,N是电平强度)

楼主:
楼上朋友,你好。
谢谢你的解释。
乃奎斯特定理我N年前就知道!
可是这个不是正弦信号啊!

谢谢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乃奎斯特定理在这个应用中该怎么解释??

请不要照搬书。

这个就是一个直流信号,而且我不需要恢复出原始的模拟信号。

谢谢。

网友H:
唉...

既然不管采得对不对,那就随便你吧

楼主:
唉...

既然不管采得对不对,那就随便你吧
引用 网友H:

当然得采对啦,您这样说,不是打击我嘛,唉。。。。
我们同事间也在一直争论到底用多少MSPS来采样。。。。

楼主:
也就是这样的阶跃信号相当于哪些频率的正弦信号相加吧

在每个周期内,信号的频率是零,是直流啊。

网友F:
楼主请回去复习傅里叶变换
阶跃波形的频谱是相当丰富的

楼主:
楼主请回去复习傅里叶变换
阶跃波形的频谱是相当丰富的
引用 网友F:

您这个说得在理。

多谢!

网友I:
我想LZ做的就是一种多进制的幅度和时间离散基带信号经过传输后的复原吧。
采样频率就是100MHz的。时钟可以用PLL从输入信号中获取。A/D的位数根据你的离散脉冲幅度的种类来定。比如有4种幅度,就是2到3bit就够了。可以用现成的高速A/D芯片,也可以用高速比较器实现。
一般采样相对于脉冲的相位可以通过PLL来调节。

楼主:
我想LZ做的就是一种多进制的幅度和时间离散基带信号经过传输后的复原吧。
采样频率就是100MHz的。时钟可以用PLL从输入信号中获取。A/D的位数根据你的离散脉冲幅度的种类来定。比如有4种幅度,就是2到3bit就够了。可 ...
引用 网友I:

感谢您的中肯回复,
实际当中有16384种幅度,所以我们用14bit。

现在就是在考虑用多大的msps,。。。。。。。。

楼主:
“一般采样相对于脉冲的相位可以通过PLL来调节。”

您说的这句话是关键,是否可以把采样点调节到每个周期的中间。。。。

网友J:
据我了解这种AD在国内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网友K:
楼主把信号的频谱图搞出来,就容易分析要用多快的AD了,只看着波形,不好确定,不过至少14楼说的很对

网友I:
16384种幅度,就是2的14次方了,这样要求你的脉冲波形失真非常小才能准确得到结果,在100M的情况下估计实现不了。ISI和噪声的问题解决不了。
      采样位置的确定要根据符号间干扰(ISI)来确定的。通信原理教材的数字基带传输部分对这些问题有详细论述。如果你的原始脉冲信号(即使脉冲幅度调制PAM的信号)经过了一个特性不变的信道,可以通过调节延时的方法使采样点在ISI最小的位置,但如果信道是时变的,则接收端还要加一个自适应的均衡器。
      可以肯定的说14BIT,100M的A/D也是根本买不到的。

网友I:
要传输高速数据,距离长,短都有相应的成熟技术,成本也低多了。

网友B:
16384种幅度,就是2的14次方了,这样要求你的脉冲波形失真非常小才能准确得到结果,在100M的情况下估计实现不了。ISI和噪声的问题解决不了。
      采样位置的确定要根据符号间干扰(ISI)来确定的。通信原理教材的数 ...
引用 网友I:

没错,这么高的精度,还是大带宽,光group delay就够LZ玩的了

楼主:
俺也替LZ想想吧
可能性还是有一点点的:
首先,要将信号重现,即信号周期化;
再者,使用等效采样,这样可以降低AD的采样带宽,从而有可能选用高精度的AD(比如20M,14bit)

楼主:
为什么说这样的AD买不到啊,
如下为TI公司的AD芯片ADS5474, 14BIT, 400MSPS.查了国内可以买到的。

400-MSPS Sample Rate · TQFP-80 PowerPAD™ Package
· 14-Bit Resolution, 11.2-Bits ENOB (14 mm × 14 mm footprint)
· 1.4-GHz Input Bandwidth · Industrial Temperature Range:
· SFDR = 80 dBc at 230 MHz and 400 MSPS –40°C to +85°C
· SNR = 69.8 dBFS at 230 MHz and 400 MSPS · Pin-Similar/Compatible with 12-, 13-, and 14-Bit
Family: · 2.2-VPP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ADS5463 and ADS5440/ADS5444
· LVDS-Compatible Outputs
· Total Power Dissipation: 2.5 W
· Power Down Mode: 50 mW · Test and Measurement Instrumentation
· Offset Binary Output Format · Software-Defined Radio
· Output Data Transitions on the Rising and · Data Acquisition
Falling Edges of a Half-Rate Output Clock · Power Amplifier Linearization
· On-Chip Analog Buffer, Track-and-Hold, and · Communication Instrumentation
Reference Circuit · Rad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