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信号的回流路径?

楼主(2009-09-10):
在一些资料上看到高频信号会选择临近的地平面或电源平面作为回流路径,如果出现跨分割则会加大信号的回流路径,对此还不是很理解。
     我的疑问是:假设第一层有一个器件的供电电源是3.3V的,它的高频时钟线也布在第一层,而与它临近的第二层是5V的电源平面,这个时候这个高频时钟信号的回流路径是怎样的?它会以这个5V的电源平面层作为回流路径吗?

网友A:
别这样去思考问题,那是《电路分析》的思路。高频信号必须利用“传输线理论”才能恰当的理解问题。具体参考“微带线”结构。

楼主:
谢谢楼上,也看过一些资料,还不是很理解

网友B:
高速信号电流会沿着最小电感路径前进,而不是最小电阻路径。电感最小的返回路径就紧贴在一个信号导体下面,它使输出电流路径与返回电流路径之间的总回路面积最小。

网友C(2022-01-09):
对的,回流路径也是临近的5V,只是最后会通过去耦电容和分布电容回流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