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电平如何转换

楼主(2009-09-10):
输入信号是0-5V方波,我需要转换成0.2-0.8V电压,如果说转换成0-0.8V电压倒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下限0.2V要怎么实现啊,请高手指教,最好附图。

网友A:
加上个0.2V电压垫起来。

网友A:
楼上错了。
应该是转成0-0.6V,再加0.2V。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哥和WELLON两位大哥指教,只是这个0.2V直流如何叠加,能否详细指点,不胜感激。怎么样得到这个0.2V呢

网友A:
可以从电源分压得到。或用普通二极管正向得到约0.6V电压再分压。或用TL431等电压基准分压,这样比较稳定,受温度变化影响小。
这些方法,产生的0.2V电压内阻均较大。

网友B:
运放构成的射随好像可以使输出电阻小点。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哥,我准备分压后用输出缓冲输出一个0.2V电压,然后叠加在运放同相端(同向端原为0-0.6V方波信号),反向端和输出直连再构成一级输出缓冲,可以不

楼主:
ECOOK大哥昨天发的帖子我怎么今天才看到啊,同样感谢,我去试验下

网友C:
频率不太高的话一个三极管加两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D:
5楼:正解

网友E:
运放反向端加一个电压可以不??输出端跟反向端之间也相连,加上适合的电阻

网友F:
不必那么复杂吧?

楼主:
我是这样设计的现在,首先用两个运放构成电压跟随器输出0-0.6V方波和0.2V直流,然后用运放构建一个加法器叠加到0.2-0.8,可以不

网友G:
采用运算放大器放大,加偏置电压,更多模拟电子到http://www.52embed.com,欢迎交流讨论

网友F:
我不知我上面的图错了没?还是你们的脑子进水了?
做为设计人员应讲究简洁高效,还有低成本~~~~~~~~~~

网友H:
俺用的那图与您类似,

网友H:
加在反向端时就加负电压,负负得正,往上偏移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