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利用TRF2436设计一般的5.8G收发模块?

楼主(2009-09-10):
我可否利用TRF2436来设计收发模块,不是用于WIMAX的,只是普通的数据收发,不过要求5.8GHz,ASK调制。

网友A:
当然可以,用MCU操作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TRF2436的IF是374M,我用一个中频ASK收发芯片,再连接TRF2436来实现的话,方案可行吗?

网友A:
该芯片我未用过,具体信息无法准确判断,如果TRF2436不带基带的话会有一定麻烦,而用收发芯片去推的办法一般是不可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来说,要想用两个片子来组成5.8G收发电路是不太可能了?如果应用该前端的话,必须要用混频器、放大器、滤波器自己设计中频、基带的收发电路?

网友A:
关键看2436的功能,其Datasheet应该说的很清楚,去看看便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chunyang耐心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