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与步进电机结构的区别?

楼主(2009-09-10):
无刷直流电机与步进电机结构有什么区别?
无刷直流电机与步进电机  驱动原理 有什么区别?
怎么理解步进电机不需要位置反馈,而无刷直流电机需要位置反馈?
谢谢了

网友A:
区别在于:
步进电机走的是很小很小的小碎步,最高速度有限,所以能够精确;
而无刷电机则是大步大步的飞奔,而且涉及就是为了高速飞奔提供动力的,所以想精确的停下来是不可能的。

再就是工作方式不同,设计的阻抗也不同:
步进电机基本上是工作在堵转模式的,也就是说很多事时候是停下来不动的(定位),而且这是绕组也还是照样通着电的;
而无刷电机,绕组的阻抗一般都很小很小(几十~几百毫欧),设计电流也很大,停下来的时候当然就不能通电了,不然非得冒烟不可:)

总的来说,步进电机是为了精确定位(精密转动、不动)而设计的;而无刷电机则是为了提供高速旋转动力而设计的,完全是两个极端哦~

楼主:
就是比较通俗的理解这个

网友B:
让老X来吧。。。

网友A:
无刷电机3楼是专家:lol

网友C:
步进电机是给一个脉冲,就会转过固定的角度,所以,你让他转多少角度,他就转多少,所以你可以控制他的位置,快慢是有脉冲的频率决定。而直流电机呢,他只有启动和调速,具体转过过少角度你是不能控制的,你也不能让他立刻就制动。所以要想定位就要另外需要位置反馈,这样你才能知道他转过的角度是多少。详细的资料网上很多。我就不说了。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特别是 XWJ兄啊。

又有一个新的认识了

网友B:
不过,LZ倒可以拿无刷当步进玩玩体验一把---------------是玩不是用。。。    合适的换相速度让步进+合适的驱动电流拉齿+合适的小电流让卡住  反正这些东西最后都是些时序  俺玩过,发热严重,磁钢都有一定退磁温度。。。   这个时候无刷是不检测位置的。反过来,LZ可以自己试试把步进倒过来看看能当无刷体验下不。。。  动手做才有对比。  他们工作时候都是利用错齿然后磁力去拉动。  无刷内阻很小,20多V可以跑到100多A,拳头大的电机可以远超过2KW--如果轴承承受的了。  步进内阻想想都要很大,不然电流N大了。长期的通电又不动。
无刷是为了高效率高转速,步进是为了高精度。高效率高转速自然要检测位置,在恰当时候换相。步进根本工作在堵转,效率很低狂发热,没有流畅的一拍接一拍换相----要检测位置,怎么也不可能快起来。
。。。。。。略

老X,你干脆再开一贴讲无刷吧。。。

网友B:
:(   回想以前经常电路板爆炸的日子-----真的是炸不是冒烟。整个玻纤板子炸烂。还有电机也真冒烟过好多几次。。

网友A:
呵呵,
哥炸的不是冒烟,哥炸的是心跳
;P

网友D:
无刷电机也可以做到很精确的定位(往往需要光电编码器等提供位置信号),更多的是高速运动中的准确定位。

如果系统对响应的要求很高的话,无刷电机是个很好的选择,系统带宽可以做到相对很高(比如:几百赫兹)。

网友D:
老X你老人家可不要误导人家啊。

无刷电机也是可以精确停下的,只是需要很精细地设计控制器。一般都用一个加速-稳速-加速的profile,这个profile设计的好坏对控制精度很有关系。说远一点,硬盘VCM的寻道也是同理,也是很快速的很准确的停下来。

举个例子,半导体行业的wirebonding机台,很多都是基于无刷电机控制的,必须要有很大的加速度,同时又要准确的停下来,定位的精度在1um,甚至更高。

网友A:
你那说的是无刷伺服系统,比步进电机的档次可高多了,难度也大多了。
这是一整个系统,关键靠编码器的的反馈+ 软件的运算

说到底,定位的精度还是来源于驱动器。
设计一个好的驱动器加上编码器,随便找个电机也能精确定位的(不管是无刷、有刷、交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网友E:
无刷系统的高精度因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没说出来!

网友F(2014-01-07):
引用 网友D:
老X你老人家可不要误导人家啊。

无刷电机也是可以精确停下的,只是需要很精细地设计控制器。一般都用一个 ...

能否具体谈谈怎么定位的。

网友G(2014-02-11):
这个可以百度一下。很清晰

网友H:
其实步进能一个时序的电,走一步,再停下来。无刷电机如果三相的话,通一相电走60度

网友I(2016-01-11):
感觉差不多。 无刷直流电机把霍尔去掉,就是步进电机,只是不是那么精确罢了。其余的方面差别不大,无刷直流电机线圈电阻较小,不能静止通电,但串联几个电阻估计也可以了。

网友J(2017-03-27):
引用 网友F:
能否具体谈谈怎么定位的。

伺服电机  闭环控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
步进电机走的是很小很小的小碎步,最高速度有限,所以能够精确;
而无刷电机则是大步大步的飞奔 ...

区别在于:
步进电机走的是很小很小的小碎步,最高速度有限,所以能够精确;
而无刷电机则是大步大步的飞奔,而且涉及就是为了高速飞奔提供动力的,所以想精确的停下来是不可能的。

再就是工作方式不同,设计的阻抗也不同:
步进电机基本上是工作在堵转模式的,也就是说很多事时候是停下来不动的(定位),而且这是绕组也还是照样通着电的;
而无刷电机,绕组的阻抗一般都很小很小(几十~几百毫欧),设计电流也很大,停下来的时候当然就不能通电了,不然非得冒烟不可:)

总的来说,步进电机是为了精确定位(精密转动、不动)而设计的;而无刷电机则是为了提供高速旋转动力而设计的,完全是两个极端哦~

网友L(2017-07-14):
当年学的电机拖动,全部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