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引脚悬空和电流给电容充电问题

楼主:
电路如下图,+5V供电,万用表测得E极竟然有电压为2.9V,而B极的电压为2.8V。

  1.  让我困惑的地方时E极悬空或者接电容的时候,它的电压怎么确定呢?三极管怎么会导通呢,不知道怎么去理解

   2.  电流给电容充电吗?前些天看了电流给电容充电的问题(其实就是运放输入一端直接接电容,据说有电流给电容充电,实验也验证了的确
          是有),困惑啊!?
                一直都是这么理解电流产生的条件的:
                 a.有电流一定有电压(除去那些什么超导的东西);b,一定要通路
             但是下图看来电容就已经隔断通路了,怎么来的电流,况且有电流就有电压啊,还是会变为电压充电啊?
               当然了我也想过电流的电子累计电容充电的情况,可还是很别扭理解起来
                 哪位大侠给我讲讲吧,谢谢了!

网友A(2009-09-10):
即使三极管的工作条件不能建立,但只要基极加电,发射极就会检出电压,别忘了PN结是二极管。

网友B:
不理解为何E极会比B极电压高?难道是Iceo充电的结果?
同问大牛

网友C:
由于B的电流有一定的滞留性,三极管反偏截止需要一定时间,这时电容仍充电,一定条件下冲过过0.6V,当然大过B,充电时间可以查数据手册估算,甚至电压都能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还有后面一问啊!

网友C:
那个是基础理解的东西,自己悟吧,没有什么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当然自己想过了,但是不确定自己的想法,看看大家怎么认为的,可以确定自己的想法。。不想回答就拉倒!看来你们也回答不出来而已,不知道最基础的东西往往是最难理解的,你敢说你硬件什么都会吗!装什么大虾!

网友D:
E极比B极电压高:
1、三极管可能有微小漏电
2、BE结的导通电压,在小电流时本来就小
3、测量B极电压时,万用表的内部导致读数下降;而测试E极电压时,万用表内阻可以忽略
4、对于E极电压,B极有干扰,会在E极整流出更高电压。可以在B极对地加滤波电容滤除干扰。
建议你同时用2个万用表测试,而且周围不能有干扰。这是基本原则。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wellong的答复,我能明白你所说的,前天看见7楼的答复很是恼火,所以言语有点冲动了,我想问问这样的电路能否在实际电路中去应用呢?这么控制它的集电极电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10楼的回复,您在第2点中说的:BE结的导通电压在小电流时候更小是怎么理解呢?

网友F:
E电压比B高,你推测了和C有关,那可以断了C极的电阻验证一下你的推测啊?断了电阻不行?那在此电阻上跨个电压表行吗?总之既然有了推测何不“设计某种方法去检验”那个推测呢?经实践检验过你的推测,那你就会有心得,把心得发上来和大家探讨,完全不必用“求教”的态度。我觉得这就是所谓“自己悟吧”。坦白说我认为你根本就没必要上这儿来探讨,你自己很有想法,早晚有一天你能凭自己的力量获得正确的结论。讨论是捷径,但有时候这捷径“短路”了能提升你研究能力的那条“弯路”。

网友G:
i=c*du/dt.电容只隔断了直流的通路,当电压有变化时,当然有电流。

网友G:
U=1/c*∫idt.

网友H:
电容只有充电,没放电回路,三极管CE间是有微小的漏电流的。
以前的锗管,漏电流甚至可达mA级的。

网友I(2010-01-17):
回复 楼主:
LZ:我认为“一直都是这么理解电流产生的条件的:
                 a.有电流一定有电压”
你这句话,在纯电阻电路中是适用的,但是在加上电容或电感这类元件时这句话就有错误了。比如这个图中,上电瞬间,电容C27两端是没有电压的,但是却有电流

网友J:
BE极够0.6V三极管就会导通;这是三极管的特性

网友K:
其实
我想不明白这个电路有什么实际用途
各位大虾能否点拨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