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这个电路出现的问题:7D三极管为什么容易烧坏呢?

楼主(2009-09-10):
这是无线的发射电路图,输入电压为12.8V,信号从DOUT输入,ANT为发射天线,为什么一上电,Q3这个高频发射三极管就容易烧坏呢?
着急啊,一直解决不了,请各位高手指点好吗?

网友A:
X2是三端得吧,那你这接D7基极的那个脚应接地才对。

网友B:
你这电路能震荡吗?

楼主:
x2是三端的,其中一脚接地,另外两脚是信号脚,其实与22P电容相接的那脚就是隐性的接地了的。因为D-OUT输入信号时,Q2导通工作,就等于22P电容接地了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7D这个管子老师烧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x2是三端的,其中一脚接地,另外两脚是信号脚,其实与22P电容相接的那脚就是隐性的接地了的。因为D-OUT输入信号时,Q2导通工作,就等于22P电容接地了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7D这个管子老师烧坏呢?

网友C:
看Q3的规格说明书,震荡的时候输出给B极的电流是多少,通过放大后是否超过Q3的最大工作电流,三极管烧坏的原因大部分是通过的电流过大,还有电感在高频的时候产生的瞬间电动势比电源是要大很多的,无线中选用的三极管不能按照低频的三极管选取方式,在耐压方面需要有比较高的预量

楼主:
今天再调试,还是烧啊!

网友D:
示波器测量一下是否有振荡信号!

网友E:
监测一下整机电流。估计是没震荡,电流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