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表的位数怎么确定?

楼主(2009-09-10):
电压表的位数怎么确定?比较常见的是1999,19999等,这些分别叫作3位半,4位半。
那么59999应该叫做几位表,69999呢?又叫几位表?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现在用“字”来确定,1999原来叫做3位半,现在应称作2000字。4位半称作20000字。59999位称作60000字,按原来的叫法为45/6位,读作4又6分之5位。同理69999为70000字,按老叫法为4又7分之6位。

网友B:
有多少个9就有多少位!

楼主:
谢谢两位,明白了:)

网友C(2010-03-01):
:kiss:二楼老同志吧

网友D:
1/2 首位显示1
2/3 首位显示2
3/4 首位显示3
4/5 首位显示4
5/6 首位显示5
6/7 首位显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