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实验方法确定电压表的检波方式?

楼主(2009-09-10):
如何用实验方法确定电压表的检波方式,请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比较急,请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请指点一下哦,谢谢

网友A:
基本上无法确定。
实验只能确定该电压表测量结果是峰值、平均值还是有效值,但同一结果例如平均值电压表,检波方式却可能有多种。

网友B:
有些万用表的交流档是一个二极管检波的,用交流档测试直流可以判断。
另外,检波方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09-10-31):
灌各种信号进去,看电压表误差情况再反推检波方式。每种检波方式都有自己固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