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聚合物锂后备电池组的问题

楼主(2009-09-10):
一台工作电压为12V 250mA 的设备(经实际测试此设备7.5V以上电压就可以正常工作),希望增加后备电池,从而实现手持移动能力。
请教各位高手:
1.看到市面上有聚合物锂电,但是大都是7.2V或者11.8V的,而我们的电路是12V经过LM2576转为5V的,那我应该使用11.8V的比较合适了?但是使用一般的12V直流电源直接去充电可以吗?会不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有些电池声称带保护板,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但是从其他的设备上看到,大家都是使用7.5V的直流电源+7.2V的锂电池搭配,不知道是出于何种考虑?

网友A:
单节锂电最高电压4V2,所以不能用12V充11V8电池组,7V5充7V2的也不行。
  别人这样用可能原因: 7V5电源实际电压大于8V4,或不考虑保护及电池寿命,直接捅7V5到电池。
  同样单节电池最低电压2V7,你的内部电源用2576变5V,7V2电池输出低于6V时2576就快垮了。别人可以估计:内部电源不是5V,使用LDO得到5V...

网友B:
锂电池的充电必须使用专用充电芯片,电路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两位帮助,那请问锂电池的充电专用芯片有什么好的推荐?我看有很多种,而且大都是单节锂电的。
ps.我们的设备对成本比较敏感,不需要很高的性能,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