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urious interrupt 如何清除中断标志

楼主(2009-09-11):
用的CPU是xep100,进了Spurious interrupt执行函数以后,应该如何清楚中断标志位呢?

网友A:
没有标志位要清。spurious interrupt是指有中断请求,当是在进中断过程中中断请求撤除,这时就会进spurious int

楼主:
谢谢楼上,我最近看了它的汇编程序,也没什么要清除,包括IRQ,XIRQ也好像没什么标志位要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