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个DSP片子型号选择帮助

楼主(2009-09-11):
是这样的,打算做一个监视器信号数据分析硬件
但是害怕图像数据比较大,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片子合适,
功能凑合的条件下,价格越低越好
-----------------------------------------------------------
这个硬件是大概功能是,对监视器获取的图像(人脸或者物,汽车牌照号码等)进行自动识别,
要求快速作出比对后的反映,时间控制在0.1秒左右,场合比较特殊,
首先是每秒10次截取监视器的画面,信号画面大小1024*768,(16--32色),
然后从截取的画面(1024*768,(16--32色)),和硬件以前保存的画面(50*50(16-32色))进行特征对比,时间控制在0.1秒左右,根据结果做出下一步动作,

像这样的一个即时处理图像的功能的硬件,需要用什么型号的DSP片子呢,价格当然越低越好,
AVR单片机估计是不行的把,
还请有经验的人给予帮助,
谢谢了

网友A:
输入是模拟的吧?输出方式呢?
因为你的帧率不算太高(10fps),我觉得用ADI的BF53x系列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就处理性能来说用400MHz就应该可以了。当然还得视你的输入输出方式来定具体的型号。

网友B:
用ADI的BF53x系列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就处理性能来说用400MHz就应该可以了。当然还得视你的输入输出方式来定具体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