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直接采集30W像数摄像头(OV7660)QVGA图象在TFT实时显示

楼主(2009-09-11):
(图片)

楼主:
TFT就是山寨手机用的呀,修手机的有呢

楼主:
我的不是SPI的TFT,哈哈,
我有个AVR控制的版本,轻松实现QVGA RG565图象数据在TFT显示 30 fps
动态效果很好,COMS SENSOR有OV7660和OV7670(效果更好),

楼主:
Ls的,呵呵.我有必要吹?,

楼主:
要不我们打个小赌吧

网友A(2009-10-15):
楼主将你的电路图和程序共享一下嘛,这样大家不就清楚你是怎么实现的了

楼主:
netjob发表于 2009-10-13 23:38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14楼: 在ARVDEV那边看来,那个效果差的可怜啊。根本就不是640*480.
效果很差~。
==================================================================
我有说是640*480吗?,能用STM32这样QVGA动态显示也不错了,效果?是相机对着TFT拍的,,自己建个电路试试就知道了,效果是要调试的,初始化参数很重要!!哎,...

网友B(2010-02-02):
记号,我的3.2"的还没搞定, 商家说是9320的驱动器,搞了快两星期了,只有背光亮,

网友C:
呵呵,舜宇的手机摄像头模组呀

网友D(2010-03-24):
stm32能驱动到多少帧啊

网友E:
可以直接用摄像头驱动这个TFT LCD,刷新速度可以轻松达到 30fps;
如果用STM32驱动,刷新速度大约只能达到 3~5fps

网友F(2010-06-17):
可以直接用摄像头驱动这个TFT LCD,刷新速度可以轻松达到 30fps;
如果用STM32驱动,刷新速度大约只能达到 3~5fps
引用 网友E:

请明示!

网友G:
能把程序和原理图共享下嘛

网友H(2010-11-07):
呵呵,看了一下程序,STM32采样OV7660像素数据再送LCD,OV7660在初始化时主时钟由MCO提供,工作时主时钟由GPIO引脚拉高拉低模拟,那个帧频肯定是很低的,就算给STM32超频到128MHz主时钟,帧频估计也在10以下。
本人借助TIM2和TIM2,在超频到128MHz后,依然是采样送LCD,帧频终于做到19以上。视频的感觉基本上有了。这几天正仔细整理一下代码。

网友H:
啊啊啊

火牛STM32开发板,2.8寸LCD,不借助外部电路,72MHz的MCU超频到128MHz,  逐个像素读OV7660再写到LCD,320X240,16位色,完美实现30fps!发现有做到31fps的潜力。

有做到更高帧频的吗?打擂啊!呵呵

网友I:
清晰度还可以!

网友H:
进展:
STM32F103xx系列,超频到128MHz, 逐个像素读OV7660并写LGDP4531屏,QVGA,16位色,已经做到帧频31.65(示波器测试结果),清晰度尚可。
关键点:1、OV7660读脉冲,LCD写脉冲的特殊生成方式:用一条单周期指令实现一个脉冲的生成,比使用BRR和BSRR寄存器方式节约一半时间。
        2、行回扫期和帧回扫期都用高速脉冲填充(回扫时间大大缩短),行回扫期576个脉冲,帧回扫期107008个脉冲。脉冲的数量必须精确指定,一个不差。

网友J:
试试DMA方式?

网友K(2010-12-14):
stm32速度不行的,算下就知道了。

网友H(2011-01-24):
回27楼:
STM32超频到128MHz,可以做到30帧频的,当然需要一点点技巧。读(OV7660)写(LCD)操作的信号都只能用IO拉高拉低来模拟,按通常的做法,产生一个读脉冲或写脉冲都各自需要两个语句,这是很费时间的,借助STM32里面的PWM功能部件,只需要一个单周期语句就能生成一个脉冲了,进一步地,配合好时序,仅仅需要一个单周期语句就可产生连续的数百个读或写脉冲,实现数据的连续读写。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L(2011-09-12):
顶一个啊 太牛了呢

网友M(2011-12-05):
太深奥了,最近参加个机器人比赛,要在一个白色的场地上寻找8cm直径的金属反光片,用什么摄像头呢?黑白的还是彩色的呢?用cortex-M0做控制行不行啊?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N(2012-07-25):
如果用外部总线读写是不是会快一点

网友O(2012-12-11):
不错 下来看看!版主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