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电压测量显示程序问题

楼主(2009-09-11):
大家好!刚学习单片机不久,想用PIC16F877A做个电压测量,LED数码管显示的程序,现想这样实现程序不知道对不对?
电压测量范围为0-20V ,A/D采样为 0-5V,采样后再做乘运算*4 ,对应了0-20V,
关键是显示的问题,当做完运算后,不知道怎么做了?
是不是还要做BCD转换程序什么的? 才可以显示啊.
我用的是四位动态显示方式.
另外有没有这个方面的程序参考参考啊

谢!

楼主:
另外还有个方法,不知道对不对,网上找的
1。输入5V,调整电位器,使得0809读得值在0F0H;至少读4次,并取平均值;
2。0C8H对应20V,0C8H的十进制数是200,0C8H直接除以10 就得到需要显示的数据;
3。用单片机将需要显示的数据转换为数码管的显示段码,然后输出驱动数码管即可。
另外上面写的将需要的数据转化为数码管的显示段玛,什么意思? 用什么方法转换呢?

楼主:
是不是除得的商用去查表,然后到就直接送到数码管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