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用单片机做FEC编解码的问题

楼主(2009-09-11):
受mcuisp指点,来这里请教斑竹,我想用STM 32的MCU做FEC,通信速率不高,100Kbps以下吧,用什么编码方式好呢?用MCU好实现吗?现在没头绪,也不知道要考虑哪些问题

网友A:
FEC是靠算法实现的,有关理论可见大学教材或在网上搜,传输编码则应该采用曼彻斯特编码,用MCU当然是可以实现的,但100K的速率对多数窄带信道而言不算低了,再加上FEC和曼彻斯特,实际传输带宽会减小数倍,再加上协议开销和编码运算时间,为保证100K的实际传输率需要约500K的实际传输带宽,但考虑到香农定律和物理信道特性的影响,是否需要FEC需要根据应用仔细考量,一般短距应用,采用曼彻斯特编码和合适的传输层协议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楼上高手!再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