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有做过军工的朋友,来谈谈军工设计的技术指标

楼主(2009-09-11):
遇见过好几个做军工的朋友,都说军工行业不能用单片机.........都是54堆逻辑。
有个70多的老工程师,我能理解。但是今天碰到的一个30不到的年轻人,居然也是这个逻辑。
5V逻辑的线间距居然要求0.1mm.......还是低速的。
哪个有军工设计指南的?

网友A:
很正常。
可靠性第一嘛

网友B:
多重考虑,其中主要的是“可替换”性的考虑。设想一下,普通逻辑单元容易得到还是MCU或CPLD(注意内中还得配程序或描述)容易得到。

楼主:
整板替换应该还是很方便的吧~
如果说要转行做军工,岂不是要放弃单片机?

网友B:
“战时”的物资供应要尽量低的受制于具体市场和人等因素的影响。另外还有中国自身国情的考虑,毕竟相当多的供货市场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下。

楼主:
哎,也难怪国内的IC设计与制造水平有限,果真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C:
看什么功能,用在什么地方了。

军用的手提电脑能用54搭?

网友D:
军工中用MCU、MPU、DSP的场合多了,但有个原则,能用简单技术手段实现就不用复杂的,在可靠性设计方面,令MCU系统达到纯逻辑电路系统的可靠性对设计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要高得多,而且国内军工的僵化管理模式也是一个重大阻碍。

网友E:
没听说过这规矩,军工的老产品是这样,最近十年用的mcu,cpld多去了。

网友F:
看样子,造导弹,造飞机还真不容易啊。。。

网友A:
本来就不容易,
不用“看样子”

网友G:
那是真正的技术,花很多功夫才能出来的。快餐形式是万万不行的。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了。

网友H:
偶做过一些,but都是mcu做的;P

网友H:
按道理来将mcu的可靠性要比分立元件可靠的多吧~
内军工的僵化管理模式

这点深有感触~一个流程下来麻烦的要死~

网友I:
8楼和LS正解。
实际上军用武器中有很多都用到了MCU, DSP,FPGA等等。

严重怀疑LZ的这几个朋友是不是真正做军工的。

网友J:
要是如LS所说,那武器系统的战时生产和维护就悬了。

网友K:
54堆逻辑
是什么啊

网友D:
54系列是74系列对应的工业级/军品级/宇航级的逻辑IC。

网友L:
我就知道有些导弹导引头使用一千多管脚的芯片……

网友D:
楼上那是被人骗了,现代导弹制导系统都是用MPU做的,而IC管脚数和其性能、先进程度什么的无关。

网友M:
呵呵,难道火控计算机也用54来搭?其实军工很早就开始用CPLD、DSP之类的了,我记得80年代在一个型号产品上就有用8088了。其实军品的好处在于不缺资金,只要供货渠道能保证,CPLD之类的尽量用。因为可靠性与元器件的数量大致上成反比的关系。

网友N:
小心间谍~~~

网友O:
小心泄露国家机密;
这个罪名可以非常重!

网友P:
不用新技术的问题在于老产品改造手续极其繁杂,我去7xx所的时候,他们有款设备让帮忙加上CAN总线,过去拆开一看,头大了,全是分立元件搭的。据说是80年代初设计的,稳定啊。
我建议他们重新设计吧,实在没法加。但是要知道重新申请一个型号,加上论证,方案,报批,技术方案,技术实现,型式鉴定,现场实验,两年就过去了!

网友A:
小心泄露国家机密;
这个罪名可以非常重!
引用 网友O:

呵呵,不用担心泄露国家机密,除非你说国 家 领 导 人 是 S B

网友Q:
54系列这么牛呀,不过赛格蛮便宜。
呵呵,也可以随手整几块宇航级芯片玩玩了。

网友R:
楼上那是被人骗了,现代导弹制导系统都是用MPU做的,而IC管脚数和其性能、先进程度什么的无关。
引用 网友D:

早年海关保税就是根据IC管脚数来确定科技含量高低的,真实的笑话。

网友S:
能用打狗棍解决的问题,绝对不用屠龙刀。

网友T:
能用打狗棍解决的问题,绝对不用屠龙刀。
引用 网友S:

通信产品一般都是超高复杂度单板,有的单板就是CPU加上DSP阵列(06年,某国内公司设计一单板:1PCS  MPC +  18 PCS TMS320),见了都觉得吓人.

但后来看到很多老外产品,当然不是通信产品,而是一些工控产品,单板就是一箩筐的分立器件加1PCS的MCU或者CPLD完事。

其实也就不同场合用不同的物料,总的原则就是简约、稳定、可靠且价格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