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P时是否可以清除BL锁定位?

楼主(2009-09-11):
着急,请问下AVR单片机的BL锁定位是不是无法在IAP的时候清除的?必须要全片擦除?

补充:
都看到说擦除锁定位只能通过芯片擦除命令,那么在bootloader 里怎么实现呢?能实现吗?关键是擦除不了现在的问题是。

谢谢啦~!

网友A:
bootloader 程序可以读写锁定位

楼主:
LS请问怎么操作?我需要在IAP的时候关闭锁定位,完成以后上锁,能实现吗

网友A:
能改的前提是blb的设定能够允许spm的操作,
如果ls先锁住了,当然解不了了

楼主:
我只是锁了BLB01和BLB11,就是正常运行程序的时候只允许SPM对bootloader和APP读操作,
锁定位应该不在bootloader 也不在APP吧?为什么不能擦除锁定位的呢?

楼主:
你说的ls是什么来的?哪里设置会禁止SPM擦除锁定位的吗?

楼主:
绝望了~
翻遍了Datasheet,都说只能通过芯片擦除命令擦除,也就是全片擦除,连同bootloader一起擦除,那要IAP有个鬼用啊,提供给人锁,却不给人解锁,AVR这什么设计啊~!!!!!!!!!!

网友B:
要全片擦除才是对的,不然就毫无安全性了。

楼主:
迷惑就迷惑在它提供了loader程序进行上锁的指令,却不能解锁,这样的话,IAP也就只能用一次了。
我觉得要是有个指令可以把用户区程序连同上锁位全部擦除的话,那就完美了,呵呵~

网友C(2013-07-0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
IAP时是否可以清除BL锁定位?
遇到和楼主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