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这样的I2C 3v到5V转换电路可行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09-11):
还有这种呢?

网友A:
是否可以不转换?只用3.3V的?

楼主:
要是两头有一头是5v供电必须转换。

正宗的转换电路也很简单,用两个NMOS管,关键是小功率MOS管有的时候不太好买

网友B:
你这两个电路能工作?第一个电路应该是**生蛋蛋生**的问题吧。建议用MAXIM专门的点平转换芯片来做。要么就像楼上说的,用3.3V的。

网友C:
第一个电路基本可用,三极管反接也有一定的电流放大作用,二极管都可以省掉。

第二个电路不行,3.3V端为0时,5V端有2.4V。

楼主:
第一个电路基本可用,三极管反接也有一定的电流放大作用,二极管都可以省掉。

第二个电路不行,3.3V端为0时,5V端有2.4V。
引用 网友C:

阿伟版主说的有道理,觉得第一个电路去掉二极管,基本上和正宗MOS转换电路类似。
要是能去掉二极管就更好了。

第二个电路,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