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项目外包:类似工业照相机

楼主(2009-09-11):
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下工业照相机,
联系QQ:994829860

其实就是 CMOS/CCD, 接口(输出可选串口并口),
到转VGA,USB组件,并根据机身按钮激活OSD菜单,
CMOS最大输入100万像素

因应用原因,市面上采购的无法使用。

网友A:
我一个朋友做这个,你在哪里?

网友B:
这个想必是十难的简单, 130W像素的摄像头-->MP4的主控-->8080转VGA, 硬件成本不到百元. 找个MP4方案高的菜鸟级软件员, 屏蔽掉原来有的,但不需要的选项即可

网友B:
这类小玩意儿, 卖点和难度,都在外观设计上面.开个好点的模,做成有线/无线两用, 可以当Baby monitor卖, 俺老早就想买一个了,没看到适合的

网友C:
难在 没利钱 .....:P

楼主:
我一个朋友做这个,你在哪里?
引用 网友A:

我要设计图和软件,不要工厂现成实物哦,

若有现成的请联系我的QQ: 994829860

楼主:
这个想必是十难的简单, 130W像素的摄像头-->MP4的主控-->8080转VGA, 硬件成本不到百元. 找个MP4方案高的菜鸟级软件员, 屏蔽掉原来有的,但不需要的选项即可
引用 网友B:

你能介绍人做这个事情吗?

网友D:
工业照相机向楼上说的这么简单,早就是中国产品的天下了,连低端一些的安防市场上高端一些的摄像机都是SONY,池上的机子。你可以找找看,国内有哪家可以独立且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工业照相机。独立且自主知识产权的安防摄像机倒是有,FPGA直接接SENSOR出来的RAW数据做处理。你肯投100万,就有可能可以做中低端的工业照相机。肯投更多,那么1000美元以上一片的SENSOR的工业照相机也可以做。

网友E:
工业照相机向楼上说的这么简单,早就是中国产品的天下了,连低端一些的安防市场上高端一些的摄像机都是SONY,池上的机子。你可以找找看,国内有哪家可以独立且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工业照相机。独立且自主知识产权的安 ...
引用 网友D:

都有现成的开源项目,哪需要那么多钱。

网友E:
而且,还有公司卖turnkey的解决方案。

网友F:
要效果好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用mp4芯片做,开玩笑么?
要做成实用的东西哪里这么容易。对于显示来说,有几个基本的处理要做:
首先要去噪,对于不同的噪声要不同处理,高斯噪声用3D去噪,雪花噪声用中值滤波
然后要亮度均衡,一般做gamma直方图矫正即可,最好是局部做。
最后还要边缘增强,算法也要很多种,适合不同场景。
mp4芯片,完全是玩具芯片,要真正工业用哪里这么简单。
当然如果你只要玩具级别的画质,那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G:
我做过一个130万像素的工业相机,用于PCB和连接器检测。以下图片

第二个和第三个组成了每一个产品。

还可以第三个与下面这个配合PC机组成机器视觉的系统:

我的QQ:199663740

网友G:
上面实际上说了两套系统,一套是基于DSP的嵌入式系统,一套是PCI采集卡的PC系统。

网友D:
如下的工业相机规格,这种东西估计100万开发费是应该没人接的了
HV-F22GV

• Three CCD Color

• 3 1/2” Format Progressive Scan CCD’s

• 15 Frames Per Second

• 1360 x 1024 Effective Pixels

• SXGA Resolution

• Selectable Gamma

• Selectable Shutter and ALC Mode

• Adjustable R/B Black and Gain Levels

• Adjustable Sharpness and Knee Levels

• 6 Vector Color Corrector

• Frame-on-Demand Mode

• Binning and Partial Scan Modes

• Includes Driver and Viewer Software

• RoHS Compliant

网友H:
呵呵,11楼和之后说的才算靠谱

“工业相机”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相机或者摄像头;P

楼主:
要效果好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用mp4芯片做,开玩笑么?
要做成实用的东西哪里这么容易。对于显示来说,有几个基本的处理要做:
首先要去噪,对于不同的噪声要不同处理,高斯噪声用3D去噪,雪花噪声用中值滤波
然后要 ...
引用 网友F:

这位同学说了要做好东西的原理上必须做的事情,很欣赏。

但没说到重点:山寨相机主芯片,已经硬件实现了噪声平滑(可能不是很高级算法)
彩色恢复(也可能不是很高级算法)。

用于工业,有高端工业如国防、军事、航天等需要非常清晰,非常高级算法很高级的硬件。
可是,工厂用来接在12楼第一图显微镜(弱弱的用这个词,这个也是很山寨的,没做各种光学校正,边缘校正、彩色校正,镜片也就是几层玻璃)后面的,纯粹检查细微线路通断,检查灰尘、检查50-100倍下的东西、尺寸。
这种应用下若用高昂的算法、硬件,设计者、厂家、用户都不开心。

楼主:
我是技术的用家,非技术专家。

搞开发的同学,2种方法都可以成才赚钱:
1.用世界尖端算法、顶级硬件、最新技术、最精密光学、机械,走在别人前面;
2.用尽可能低的成本,完成普遍能接受的功能,部分需求达不到需客户忍受。
后者让厂家略有利润,让用户花费不高但是能使用。

我的需求是第二种。

网友G:
我啥也没说,只是把做过的东西贴在这里。楼主需要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成本可能要求比较苛刻,我估计他不会用在军事和航天上。
做技术道听途说,纸上谈兵没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用民用DV或HD-DV,输出1394到PC做采集和处理就是一高端工业相机了,而且是30帧每秒啊,还带光学防抖和变焦,自动聚焦,本地存储,丰富的接口,还自带电池不怕掉电,呵呵。还有QQ+摄像头替代会议电视摄像头,真搞不懂,打个电话还要这么清晰干嘛?

网友I:
呵呵,有点意思!

楼主:
说稍微详细点:

1. sensor用CMOS130万或100万,
2.加(按要求指定的)OSD线条、菜单:MENU,+,- 按钮控制
MENU:亮度、对比度;OSD显示/关闭/选择;(断电可**)
3.VGA输出(60HZ)

4.(选项)单独加芯片做到USB图像输出
5.(选项)按钮改变输出分辨率
如:若用30Wsensor,希望能插值到640*480,D1, 800*600,1024*768
若用130万sensor,希望按钮能控制输出640*480,D1, 800*600,1024*768;

4,5是选择性的。先搭建1,2,3部分,4,5作为后续产品。

网友F:
想来想去最便宜最专业的方案:
TI的图像处理器 DM335, 是arm核+硬件加速器的。很专业的图像处理功能。

楼主:
想来想去最便宜最专业的方案:
TI的图像处理器 DM335, 是arm核+硬件加速器的。很专业的图像处理功能。
引用 网友F:

若只要OSD,我认为可以用低级处理器,控制计数器,每个点到位置了就在红绿蓝VGA信号线上叠加一个点,这样可以形成:红,绿,蓝 或者混合色的OSD
低级CPU读一个表格,菜单、和划线先转换成计数数据。
这是最古老、原始的叠加OSD的方法。但无法实现将来的USB,调整分辨率输出。

若要USB,分辨率,灵活修改的OSD,当然要用到带图像处理硬件的ARM。

这里有人愿意做1-3项的工作吗?

网友F:
低级处理器做不了的。
VGA 要60fps以上才不会闪,30万cmos 现在用的最多是ov772x系列,可以到60fps,这个时候pclk是24M,8位,低级处理器的gpio差不多到极限了,因为除了输入还要有输出。在这么高的频率下低级处理器怎么保证精确的输入输出相位,一但有点延迟,VGA就会扭了。
拿低级处理器的最高端stm32来说,gpio只是号称50M而已,能不能满负荷跑根本就是问题。
如果用130万cmos,用的最多的是mt9d13x,在130万分辨率下只有15fps,需要帧存辅助才能60fps输出,至少要外接sdram。
从各种方面考虑,可以选ti的arm图像处理器,好像atmel也有图像处理器,但肯定比不上ti了。ti的arm图像处理器不爽的就是只提供linux驱动,这种简单的东西做个linux上去是在是又累又不稳定。
也可以选dsp,dsp选择就太多了,有前面那位老兄的dm64x系列,也可以选ti的达芬奇系列,也可以选philips的triamedia,都是非常成熟的图像处理器。
至于台湾山寨的mp4芯片,dsc芯片就别选了,这种东西都是封闭无源码的,连开发包都不好搞,更别说量不大了。还是用通用芯片吧,个人觉得10美金左右的dsp+简单的外围器件就可以很完美做个东西了。

楼主:
24楼请联系我, QQ:994829860.
听各位解释后,我觉得有必要用$10的ARM+硬件

若感兴趣做这个也请联系我,加QQ时备注:工业摄像机。

并请考虑,若拖了USB输出,PC端用什么软件可以观看?支持TWAIN或者别的协议?

网友F:
加了usb当然需要写一个标准的video class类,这样widows就当成无驱摄像头来驱动了。应用要采集图像就简单了, 标准的dx或者vfw, 一般不用twain.
还有一个事刚刚想起来,CMOS sensor一般输出YCbCr的,4:2:2格式,这样数据量少点,如果要RGB输出,要么降低精度,输出RGb656,或者提高采集频率输出rgb888,真是头痛啊

网友D:
首先,曝光是ROLLing shutter的是否可以接受?
另加灵活的OSD,最灵活的应该是FPGA了,不过价格贵了点。coreduo提到的:”CMOS sensor一般输出YCbCr的,4:2:2格式,这样数据量少点“,可以选用MT9P031来解决,不过后面的白平衡,自动曝光,自动增益控制,GAMMA校正等等的算法要自己做,自己做也有好处,就是这些可以做得比集成在cmos sensor 的算法效果要好些。FPGA还可以外挂USB控制器,完全满足1到5项的全部要求。这是最专业,灵活性最好的方案,将来换sensor也是简单的事。就是价格会高些,FPGA要20--50美元价位的才可以实现如上功能

网友F:
连3A都自己做,老兄有想法的。呵呵

网友D:
SOC的SENSOR 3A性能一般般,经常校正得很难看,其他指标也不高。高性能的SENSOR都是输出RAW DATA的,这些SENSOR的3A要自己做,稍稍上点档次的工业相机可不都是这样做的?高档一些的CCD和Cmos可没有什么套片的,都要自己设计后面的3A,这时候用FPGA是最好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