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跪求220V电压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11):
不明不白。
检测,是判断电压电流的有无,还是要进行测量?测量峰值还是平均值还是有效值?测量速度、精度?

网友B:
如此简单何需跪求?买个万用表不就行了

网友C:
这方面我也想做/

我提供一下我的思路

先用 220/5V的变压器变压 用桥式整流器整流 再滤波 再用AD 测

楼主: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想用个电阻分压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上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