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布线中的一些疑惑

楼主(2009-09-11):
1. 大家讨论的共地是指485的信号地吗?也就是485通信芯片的地吗?

2. 倘若由于电路设计上的原因,某些节点采用的开关电源中的某一路独立供电与PCB板上其余的地隔离,有些节点却没有隔离供电与PCB板上其它地共地,请教这种情况下需不需要共地呢?

3.chunyang大侠曾经提到,共地比较适合高阻抗回路,这样环路电流较小,但是如何判断自

己所设计的布线及电路是否属于这样的回路?

谢谢大家

网友A:
A1:485网络的接地工艺有有讲究的,分系统地、参考地、保护地等,具体可以看看本坛的相关老帖。
A2:无法简单判断,要具体分析。
A3:关键要判断各节点的地电位,这跟电路设计和局部工作环境对地回路的影响均相关,准确判断该采用什么对策必须先正确分析应用环境中的具体电路模型,而这方面又没有什么普适性,只能“见招拆招”,靠理论基础和实际经验来应对。

网友B:
管它什么地,都应等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