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在是诡异的问题,很着急呀!

楼主(2009-09-11):
DSP, hz, AD, ccs, kHz
大家好,我自己做的一个C5409带AD和DA的板,DSP的频率为100MHz,AD的频率为54KHz,每一次采样产生一次中断给DSP,然后在两次中断之间完成一次四阶浮点IIR运算(在中断内),然后输出给DA。现在问题是,当我做三阶IIR时,可以顺利完成所有操作,当IIR变成四阶的时候,后来就不能中断了。用CCS评估的话,每次运算的时间大约是1.25uS,我要求是在18.5uS之内,应该还是有很大计算余量的嘛。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高手呢?  是不是我还有什么没有说清楚的?

网友A:
没用过,你可以再核算下运算时间是否够用

楼主:
用ccs的那个clock看的话,一共执行了900多点,就是900多纳秒吧。但是它的没一条语句要执行大概4~7纳秒,是不是说他的默认时钟是160MHz的啊?

网友A:
以你实际时钟100M也就是10nS,900个点如果都是单周期也就是需要9uS了,如果不是这样可能运算时间会更长。你可以仿真查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网友B:
估算可能不准,你可以用一个IO脚来看实际的运算时间,运算前拉高,运算完拉低。

网友C:
拉IO脚就可以看出来多少时间吗,那么快一晃就过去了

网友D:
示波器啊